富士PLC???

楼主(2009-04-15):
富士PLC里面的P-LINK 和 T-LINK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各有什么用处?富士PLC里面那些点觉得不能重复使用呢??

网友A:
要解释清楚真的很难~~

P-LINK与T-LINK都是富士的总线,当然,富士还会支持SX总线,LonWork以及Profibus总线,后两者并不是富士的总线,因此富士只是提供接口而已。

P-LINK一般用于PLC与PLC之间通讯,也可以作为处理器总线,而TLINK作为终端总线,其通讯对象并不局限于PLC之间,也可以是伺服,变频器等~~

就我个人认为,T-LINK总线的替代产品应该是SX总线,但是早先的F系列等并不支持SX总线,因此T-Link总线还是有生存下去的必要的。

关于后面的问题,我不能理解。

网友B:
早期的F系列与触摸屏通讯见到的多是用T-LINK的;

网友A:
針對不同系列,他們之間會有一些差異。
例如:在富士SPH系列中,P-LINK鏈路模塊,每個配置上允許使用2組,而T-Link允許使用8組

P-Link使用同軸電纜,T-Link使用除同軸電纜以外的電纜。

P-Link是N:N通訊方式,T-Link是1:N通訊方式

P-Link通訊速率為5M,T-Link為500K

P-LInk通訊距離為500M一下,T-Link為1000M

等等

楼主:
哦  是这样的啊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