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我们厂现在新加了10台机器。现在变压器温度上升了,我看了一下K1现在55度K2 65度上面标的K1 55度K2 80度K1是黑针K2是红针,请侠说下这两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据我理解,K1 所指是当前温度,k2是变压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最高温度。

楼主:
标示K1是55度K2是80度现在K1黑针已是58度K2红针是65度还没过标示

网友B:
K2是设定报警温度指针,超过80度会报警。k1是当前温度值

网友C:
啥类型的变压器,干变还是油变,油变过载能力120%,干变在95度下都没必要紧张。何况你加了设备,电流上去了涨温度是正常的,只要涨到一定程度就不动了,那就放心吧

网友D:
你新加设备当然电流增加了变压器的温度上升是必然的我们这的变压器温度到过95度(干变1000KVA的)没问题
你不用害怕我想没问题但你的注意变电室的室温注意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