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有两台315-2DP用以太网通讯,怎么读取另外一个315-2DP的一个实数?

网友A:
各位同人,大家好,哪有MCGS组态软件和西门子PLC或欧姆龙PLC 通过以太网通讯的案例啊?

网友B:
顶楼,你说的另外一个CPU是这两个通讯的CPU之外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回一楼,这个西门子网站有例程下载,自己可以找一个。两个CP343-1之间的通迅

回二楼,这个肯定都要用到OPC接口的。
西门子可以用Siemens Net
OMRON可以用OMRON OPC SERVER 2.X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欧姆龙PLC(CP1H- XA40DR -A)要用以太网通讯还要哪些硬件。

网友B:
l回5楼,一、用以太网模块,扩展CJ系列的以太网模块;
二、通过内装板的串口通讯,外加串口转以太网的通用转换如MOXA卡,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