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件

楼主(2009-04-15):
施耐德PLC都有哪些软件啊,什么Twidosoft_V3.5,Vijeo Designer4.6,Vijeo Citect V7.0 都弄糊涂了,有明白的帮忙清理下,分个类

网友A:
Twido是其小型PLC的軟體。

Vijeo Designer 4.6是其觸摸屏軟體。

vijeo Citect  V7是施耐德吞并澳大利亞西亞特的Citect軟體后出來的,是其上位機組態軟體。

楼主:
那他的中型和大型PLC的变成软件呢,怎么搞的那么复杂啊,弄一个系列的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他的中型和大型PLC的变成软件呢,怎么搞的那么复杂啊,弄一个系列的多好

中型與大型的PLC要看你準備使用什么方式來編輯程式,如果以梯形圖的方式的話使用PL7以及Concept。

要使用到IEC61131標準的話使用Untiy Pro軟體。

他們之間不兼容,且Untiy Pro各個版本只能通過導出為XEF文檔才可打開,不可直接兼容。

大家都在努力,今后會將軟體合并的,比如施耐德正在將Untiy Pro作為其PLC的統一平臺,西門子會發布Step7 1200系列來合并其小型機與中大型機的軟體,三菱會統一使用GX WORKS軟體來合并其GX Developer與GX IEC Developer,歐姆龍會使用CX-Programmer,AB會使用RSLOGIX5000,今后各個以前的舊型機都會被徹底停產。

富士以其D300Win來統一PLC的編程平臺。

所以,廠家使用統一的編輯平臺是大趨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