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收卷机的张力控制是控制速度还是力矩?
如果速度不改变,即没有速度差,怎么可能有张力呢
收卷机用到张力传感器,收卷速度是随着直径的增大而减小,而张力传感器检测的张力主要来控制力矩的,我不明白此时到底是在控制速度还是在控制力矩?此时能不控制力矩吗?

网友A:
收卷机的张力控制是控制速度并且保持力矩.只有速度的变化才能改变张力,而保持力矩就保证了张力的大小(张力太大会崩断张力太小会垂软).速度和力矩是互相作用缺一不可的,

网友B:
楼上精辟!

楼主:
速度是单独控制的,这从程序可以看到,速度来自速度的设定值,张力并不控制速度设定值,也就是说此时不要张力也是可以的,我的意思是在速度受控的情况下,电机的力拒能随意变大变小吗?

网友C:
简单的应用是采用速度给定,张力限幅的方式。
这时速度给定要比线速度稍快一些,由于存在张力限幅,实际运行速度要小于速度给定。
速度给定可以防止纯张力控制在无料时的飞车。张力限幅又可以保证一定的张力。对一些强度大的材料如钢丝会采用这种方式。
复杂的应用采用张力做为反馈,通过一定算法动态调整速度给定,达到张力的恒定。对强度小的材料,必须采用这种方式,而不能采用前面的方式。

楼主:
谢谢五楼的朋友,你的意思是收卷必须要张力控制吗?

楼主:
谢谢五楼的朋友,我的意思是在速度受控的情况下,电机的力拒能随意变大变小吗?

网友D:
收卷张力控制通常分为直接张力与间接张力,直接张力用角度传感器(跳动辊),间接张力用张力传感器(LOAD SELL)。有时在一台设备上两者兼有。

网友E:
收卷的张力同速度有直接关系,而力矩同收卷的直径,线速有关系。

网友F:
看看现场, 张力大出现甚么情况,    张力小了又是甚么情况,
 把不合理的张力调整过来就OK 了, 何必理论"张力","力矩","速度"呢
先把事情做, 再得出 理论不是更准确吗
"理论指导实践"---这句话不是很对的.

网友G:
是控制速度,来实现张力一致的,这样收卷的过程才会一样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