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哪位大大了解的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以及PID控制在具体工程中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以温度为例,是在温度已经到设定值,或接近设定值时开始PID的

网友B(2010-02-08):
PID:对系统来说,测量值是定时取样的,
     P是比例,是适时的和当前取样值有关
   I和D是积分和微分,和最近的N个取样值有关,对一个具体的PID控制算法来说,N是不一样的,如积分I就表示的是N个取样值的偏差总和.

网友C(2010-08-20):
有偏差就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