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PC用通讯的方式控制plc(s7-200),主要从软件和通讯方式两方面考虑,软件可以用wincc,也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编写,通讯方式就有很多了。大家用什么方式多

网友A:
WINCC联接200要通过OPC中转,很麻烦,也影响通讯速度。
如果对画面内容要求不复杂的,用个protool或WINCCFLEXIBLE组态就可以了,节省时间,通讯也简单。

楼主:
我们的画面复杂,有50多个开关控制,还有10路模拟量显示。

楼主:
老板不用触摸屏

网友B:
各位老师,我想要wincc安装程序,谁有啊

网友C:
如果用WINCC需要用到PC ACCESS
做OPC

网友D:
用VB也可以读写S7-200里的数据,测试过I,Q,V,其他的没经过测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用个串口监测软件,监测MICROWIN软件状态表(就是按小眼镜快捷键的那个)时的通信数据

楼主:
plcb不断的往pc发送数据,接收的数据是乱的

网友E:
使用VB等高级语言就可以与S7-200通讯
北京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这里有代码

网友E:
VB等高级语言可以与S7-200通讯,相互之间发送数据
北京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F:
我也是用VB做

楼主:
我自显示模拟量的时候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