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请问西门子PLC设置了一次禁止上载以后,以后在这个PLC下载的所有程序都是禁止上载的?谢谢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再次下载的程序的硬件组态中未设置密码保护的话,此程序下载到PLC后,原有的密码保护就失效了。就不会禁止上载了。
如果仅下载了程序块,而没有下载硬件组态,或下载的硬件组态中没有取消密码保护,这样原来的密码保护还是有效的,还会禁止上载。

网友B:
同意楼上,具体的楼主自己实际试用几次就行了。

网友C:
设置密码或禁止上载等,全是针对某个程序的,所以如果换了程序,还要重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