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松下PLC:FPX-C30T与上位机通讯,需要工控机将一组数据传送给松下PLC,通讯应该以什么方式呢,程序里要怎么写呢。没用过松下,头大,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在工控机软件里设置与PLC通讯的协议(点选松下FPX),如果没有松下驱动可以按照松下协议写一个驱动.所有数据就可以共享了.你可以先用组态等软件与松下PLC通讯一下,以证明硬件通讯没有问题(其实只要松下的编程软件能与PLC通讯硬件连接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