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BFM

楼主(2009-04-16):
三菱BFM  是几位的啊

网友A:
BFM针对不同的模块其编址(地址)是不一样的,但大多数是16位。

楼主:
哦 谢谢 啊  我想也是的啊  哎  难啊           找不到实物学习啊         没工程啊

网友B:
呵呵;16位的;具体的要看不同的模块对应的手册;

网友C:
主要是针对模拟量模块的,一般都是16位以下的,所以一般就是16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