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对电工这一行也是七窍通六窍.在此请教各位大哥.
我要让一个65W的笔记本电脑.15W的打印机.310W的过胶机.35W的超声波清洗机.40W的灯管同时工作6个小时.用一个蓄电池加逆变器可以带动吗?如果可以要用多大的蓄电池及逆变器呢.以及大概价格是多少呢?
等候你的回复

楼主:
没人帮我吗?

网友A:
个人对这方面了解不深,单纯容量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我的一台设备用蓄电池带两千瓦的电机可以联续运行6-8小时,而且还可以再往上加电池组。
问题是逆变出来的电源波型和发电机发的电波型应该是有差别吧,能否直接用来带动这些设备?应该还需要加滤波装置吧?可以参照一下UPS的原理。
如果你的设备能够直接用直流供电,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就像是在线式的UPS
根据功率与电压,算出电流的大小,然后根据电流与想使用的时间选择电池组

网友C:
没有问题的,1KW的逆变器就可以了,蓄电池用汽车上的那种两个并起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