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三相电表带三个电流互感器用电量的计算公式

用电量=表数×电流互感器变比还是用电量=表数×电流互感器变比×3

网友A:
三相电表当然是电量=表数*变比系数了.

楼主:
有三个互感器变比一样(300:5)那么就是表数×60=用电量是吗?

网友B:
电表表示数两次的差乘以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C:
电量=本次与上次表数的差值在乘以变比。

网友D:
表数*变比

网友E:
电量=本次与上次表数的差值在乘以变比

网友F:
有三个互感器变比一样(300:5)那么就是表数×60=用电量
 对的,100%

网友D:
电量=本次与上次抄表数的差值*变比

网友G(2015-04-11):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