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我要用PLC控制超声波传感器收发信号,测粮仓中的粮食高度。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超声波传感器,PLC怎么发出脉冲。希望哪位高手能指点哈兄弟我`~ 我将无比感谢~!!我的QQ383078541 随时联系我!! 谢谢!!

网友A:
超声波传感器是模拟量的就比较麻烦,需要在编程时计算相应的高度,如果是数字式的可以通过RS232(或485)直接传送数据.

网友B:
楼主该有个大概的想法啊, 不管是否完整

网友C:
模拟量的,串口式的哪里用的到高速记数!

网友D:
模拟量的也用不到高速计数啊,应该是脉冲输出型的吧

网友E:
对呀,应该是脉冲型才能输出高速脉冲呀

网友F:
超声波位置传感器采集还是和普通的AI一样,至于如何采集也不用高速脉冲,除非其信号是脉冲输出的,才要用到高速计数器来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