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问题

楼主(2009-04-16):
大家好.请问一下1平方的电线用在100V的电压上面,最大承载的电流是多少????急!!!!!

网友A:
8A,  通常环境下
承载电流与电压关系不大,  都在低压范围可忽略不计

网友B:
10平方以下5A(低压)我感觉没问题你的考虑环境问题

网友C:
和电压没关系,电流只和散热有关系。

例如:1.5平方 空气下24安,土里29安

网友D:
更正,楼上的错误,应该是空气里29安,土里24安吧。

网友E:
最大15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大15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资料一般写 1mm2, 10A.  但考虑环境散热不好, 很多导线在一起, 散热更不好了.
几平方的线成本高不了哪儿去, 有些国产电缆质量真不敢恭维(即厂标等等), 有条件还是选大号线, 通小电流.

网友F:
5-10安的范围内,根据散热情况不同

网友G:
明线18A,钢管布线二根13A三线13A四根10A,塑料管布线二根11A三根10A四根10A护套线二芯11A三芯及四芯10A软线11A

网友H:
与环境温度有关,还与穿不穿管有关,明线10A稳当,穿管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