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在速度受控的情况下,电机的力拒能随意变大变小吗?

网友A:
··········
你好,你可以参照一下卷绕机的变频调速。
因为卷绕机对于变频器来说是恒功率负载。力矩T=F*R,转速N=V/2πR,其中F是设定的常数,V是卷绕的线速度也是常数。当卷绕时半径从小到大,转速N变小,力矩T变大,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网友A:
···········
楼主说的速度受控是不是太模糊了,是卷绕时的线速度受控,还是转速受控?转速是随卷绕半径而变化的,要想卷绕顺利是不能受控的。

网友B:
“在速度受控的情况下",应该指的是线速度恒定吧?如果线速度恒定,电机的转速就要随着R的减少而增大。如果还要保证张力恒定,力矩T=F*R,R在变。力矩T就是一个线性变化。变频器怎么实现啊?还有常数F怎么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
耶!精辟。

只要转速是受控的,也就是说转速调节器没有饱和,那转矩绝对不可能是随意变大变小的。因为此时的转矩是跟随转速而变大变小,受转速调节的控制。

网友E:
转矩是根据负载的实际情况来的,与速度的乘积最大值是一定的。
所以在速度不变的情况下,不能主动变化,但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根据负载情况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