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手动按钮产生的脉冲信号和PLC产生的脉冲信号有什么区别 ?

网友A(2009-05-18):
没有区别

网友B(2013-05-31):
内外有分

网友C(2013-07-26):
手动按钮产生的脉冲弹跳多,plc产生的脉冲几乎没有弹跳。

网友D(2013-12-15):
手动按钮,每按一次脉冲数都不一样,PLC每次只有一个。

网友D:
手动按钮有时候输入的脉波PLC来不及 接受,也就是说,你有时候按了按钮,PLC却没有反应。

网友E:
手动按钮产生的脉冲弹跳多,会产生多个脉冲,plc产生的脉冲没有弹跳只有一个。

网友F:
机器产生的更可靠、手动按钮产生的有可能抖动,PLC会接收多个脉冲。

网友G:
每次手动有多个脉冲产生

网友H:
手动按钮确切的说不是脉冲而是一个通断加抖动的不规则电压转换

网友I:
由PLC内部产生的脉冲信号更精准。

网友J:
PLC产生的脉冲更精确吧

网友K(2014-10-08):
手摇轮就像一个编码器。。。在加上内部处理转换成所要的发的脉冲

网友L(2014-12-13):
手动按钮发的脉冲频率低,PLC产生的脉冲频率高!

网友M:
最关键的问题没问出来,不知道你要干啥,好又针对的跟你说说。净问表层问题。

网友N:
差别大吧

网友O:
差别很大吧

网友P:
手动的  抖动厉害  频率低

网友Q:
是啊,楼主想干啥啊。
低频手动还行,高频的话,估计在好的按钮也不行

网友R:
手动按钮,存在触点抖动问题。

网友D:
手按的脉冲不稳定,PLC发射的有保障。

网友S:
PLC产生的脉冲是多少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