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CSTN和TF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液晶显示器中的种类!~TFT是薄膜场效应晶体管! STN(Super Twisted Nematic)是我们接触得最多的材质类型,目前主要有CSTN和DSTN之分,它属于被动矩阵式LCD器件,所以功耗小、省电,但么应时间较慢,为200毫秒。 CSTN一般采用传送式照明方式,必须使用外光源照明,称为背光,照明光源要安装在LCD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