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我现在需要控制交流同步减速电机,使其堵转时反向转动,因此需要通过监测电机电流大小来获知其是否堵转,电机为220伏/25W交流,除了使用电流互感器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检测的电流值要送给单片机)

网友A:
是不是伺服与变频器带。

网友B:
电量检测单元,上网一搜,到处都是。找一个合适的厂家,买一个模块和传感器(互感器)就行了,他的电量参数是通过模块的串行通讯传出来的,接单片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