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高手个问题

楼主(2009-04-16):
我用三菱2N的PLC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我要在PLC上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我要把频率写到那几个寄存器呀,是D16至D19吗?

图片上不了

RS D10  K12  D30  K10,

网友A:
我看了下RS指令的说明,好像应该是D16-D19,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关于2N的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网上和论坛里面都有例子的,楼主去搜一下吧

网友C:
呵呵;直接用三菱网上的例子;
或在FX2N上装有FX2N-ROM-1的扩展功能卡可以直接对变频器操作;

网友D:
从D10开始依次放的内容如下图
按8位传送时
频率是放在D16到D19四个中

网友E:
取决于你的发送准备指令  RS D10 K12 D30 K10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ENQ H05     站址        指令代码       等待时间         数据                     效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