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风机

楼主(2009-04-16):
请问一般电机的冷却风机是否另外加保护,还是直接从电机进线接

网友A:
功率太小了,不需要另外保护

网友B:
可以加热继电保护呀

网友C:
加個保險絲就可以了。

网友A:
好象加什么保护都费劲
功率太小,电流太小
保护不一定起作用

网友D:
应该加热继电器吧,不然风机坏了,那电机也差不多玩玩了哦

网友E:
加热继电器吧,

网友F:
冷却风机容易出现轴承润滑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容易烧坏电机,建议配热继和玻璃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