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我家的一个电灯开关(平时不用的 上面连灯泡也没有),我想把他改成插座,谁知道,拆开后两根电线都有电,一根电笔放上去很亮的,一根比较暗,但是也有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助解答的啊!

楼主:
有能力的在哪里?

网友A:
电灯开关改成插座,关键是你要在装灯处找到零线?并与之相联。

网友B:
感应电啊

网友C:
没有零线

网友D:
断电后,把较亮的线接插座的“L",较暗的线接插座的”N“,然后拆开灯头,把里面的两根线短接,就可以。
但这样的插座没地线,用起来不安全,最好从别处并一根地线过来。

网友E:
亮的一根是火线,暗亮的是零线。
零线在所有线路是相通,你家有灯或电器在运行,形成回路,所以你检测零线,也会有微弱的亮!

网友F:
两根线分别接到L跟N就行了,记得不要接到GND就可以了,

网友G:
^_^電燈開關是控火都,沒有零綫,你只要在接一個零綫就可以了。

网友H:
我晕  电灯的开关就是一个火线 中间断开的 根本没有零线 你直接把一头插在插座上再弄一条零线就OK了

网友I:
7楼分析的没错,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电笔结合万用表使用

网友J:
7楼的兄弟高手啊,妙招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电灯开关改成插座,关键是你要在装灯处找到零线?并与之相联。

网友L:
如果两根全亮,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零线断了

网友M:
要问接法,6楼的写得够详细了,也最实用,不用再去接根零线,较亮的那根是火线接插座L,较暗的那根是应是感应电,接插座N。这根线是断的,是你原来开关的出线,它的长度就是从你原来开关那到灯头那(在你没拆掉开关的时候,把开关打开,你用电笔试下,有电很亮的那根就是,没电的那根就是零线,你再把电关掉,把灯头的2根线接在一起,这样零线不就有了嘛。)

网友N:
亮的是火再引根零线

网友O:
松下DV707变频器87号参数功率这样修改

网友P:
最好有万用表量一下电压。还要看线径改插座后是否够用

网友Q(2009-05-16):
你原来是灯头现在改成插座很简单,说明零线已经有了,只要把原来的回路线接到火线上就可以了。也可以把灯头里的两根线直接到插座,把原来控制这灯头的开关放在常闭状态,记得装两眼插座(无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