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请问各位,有没有关于伺服的功率计算的公式供参考!谢谢!

网友A:
P=n*M/9550
P就是功率
n是马达的扭力
M是转速

楼主:
没那么简单吧,我记得有很多参数要知道的,比如丝杆的尺寸,螺距,联轴器,传送比,负载重量,我也只是大概的知道有这些参数,但忘记公式了!

网友B:
同意二楼主的意见,以前用过忘了,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C:
三菱有一个专门算伺服功率和选型的软件,算出来很详细的,可惜是英文版的。好像是在三菱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