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我采集到模拟量,需要传送到pc实时显示,我采用自由口通讯的方式 需要plc不断的发送数据到pc  pc接收的数据老不对

网友A:
怎么不对 ??  是不是高 低位相反了?!
PLC型号, 通讯方式能说说吗

楼主:
s7-200  自由口通讯

楼主:
就是位置老变化,应该按顺序排列 但是出现了位置交替

网友B:
通讯格式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先在PLC 传输一个在范围内的固定值, 模拟量变化不容易分析, 再在PC观察两个数值的关系, 找出他们之间的联系,  然后在其中一边作数值转换即可.
"出现了位置交替", 不知道是数据类型对吗

楼主:
发送固定值又没有问题

楼主:
比如我发送1,2.3.4.5.6接收到234561,重新接收又是456123

网友A:
1,2.3.4.5.6 是一个数据,还是多个数据?
不清楚你的问题了, 从你上面的问题看像是随机的.    再检查两边的数据格式,传输格式.

楼主:
多个数据,发送的时候十六进制,接收也是,plc就最只有一条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