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堆栈操作

PUSH direct

POP direct

第一条指令称之为推入,就是将direct中的内容送入堆栈中,第二条指令称之为弹出,就是将堆栈中的内容送回到direct中。推入指令的执行过程是,首先将SP中的值加1,然后把SP中的值当作地址,将direct中的值送进以SP中的值为地址的RAM单元中。例:

MOV SP,#5FH

MOV A,#100

MOV B,#20

PUSH ACC

PUSH B

则执行第一条PUSH ACC指令是这样的:将SP中的值加1,即变为60H,然后将A中的值送到60H单元中,因此执行完本条指令后, 内存60H单元的值就是100,同样,执行PUSH B时,是将SP+1,即变为61H,然后将B中的值送入到61H单元中,即执行完本条指令后,61H单元中的值变为20。

网友A:
没说哪里不理解啊?

楼主:
我买了个单片机主板  能不能教我怎样调试啊啊  我将usb插上电脑啊打开时数码管都亮着什么都没有用  我改从哪里入手啊   急啊   求帮我解决啊

网友B:
没说清楚什么不明白,简单说下两条指令
push direct与pop direct 这两条是针对堆栈操作的指令,push direct是入栈指令,单片机执行指令时,先执行sp+1→sp,再执(direct)→(sp);pop direct 是出栈指令,单片机执行时,先执行(sp)→(direct),再执行sp-1→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