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要怎么编

楼主(2009-04-16):
我用步进控制一个工作台,从A点至B点再至A点,这个怎么编程啊
各位大师能说下么?谢谢!

网友A:
要求说的不是很明白.
正转反转呀,从A点发脉冲到B点后接通反转信号.就行了

网友B:
你的基础达到什么 ,  已做到甚么程度呢??
 你那问题有些太宽了, 不好回答.   准备用啥控制方式??

楼主:
呵呵,二楼说的对,
就是一个步进控制啊,
谢谢!!

楼主:
比方说在A点碰到X1
PLAY.K8000 K80000 Y0马达就走
当它走到B点碰到X2,Y2就有输出到DIR,
马达就反转到了A点了么?
是不是这样?

网友C:
你好多条件没有给出来,只是说了一个基本动作,

网友D:
先发A点到B点的正的脉冲数,再发同样数量的负的脉冲数就可以了,用定位指令或是发脉冲指令

网友E:
看下三菱编程手册中的定位指令
指令中包括了脉冲数,决定了位移,还有脉冲方向的控制

楼主:
那定位上的指令看不明白啊,再说那是伺服的,呵呵,

网友E:
控制伺服和控制步进的程序基本上是一样的,最基本的就是用到定位指令

网友F:
各位师傅,这个步进的程式怎么写啊,谢谢!!

单相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度,脉冲量为0.01MM/步,按下启动按钮,工作台从A到B点循环,电机的正反转都由加速恒速减速三个阶段组成,加速是由500HZ到2500HZ,恒速为2500HZ,减速速时由2500HZ到500HZ.
要求,要有手动与自动,手动时,按第一个开关,工作台从A一B点停止,再按第二个开关,工作台从B一A点停止,再按第三个开关,工作台从A到B到A一个循环停止.自动时A到B点连续循环.

网友G(2009-06-18):
这个比较好做,A到B之间和脉冲数记下来,然后*(-1)就可以了,也就完成B-A的控制了,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