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本人有台施耐德ATV61变频器经常跳“有阻抗短路”是什么问题?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A:
把载波频率调低一试,你说的太笼统所以!!

楼主:
它有时一天跳几次,有时几天跳一次,将它恢复出厂也不行。在输出加电抗器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