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离线仿真问题

楼主(2009-04-16):
我在用EB8000做离线仿真时,图画、文字、画面切换都可以,但元件类如数值输入、指示灯这些在仿真画面上都没有显示,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杀毒软件搞的鬼,点击充许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吴工,为这事我打了电话给威纶的技术支持,他们说要我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A:
我开始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偶尔也会有。主要是杀毒软件检测到到一个未知系统,提示是否充许的时候,要点选充许就行了。有时点错了,也就没有开关按钮显示出来。

网友B:
EB8000是EB500的升级版吗?

网友C:
楼上的
不是升级版本,是两个不同系列的触摸屏编程软件

上次用过一次6070那屏,EB8000的软件,仿真时是会出现这样的提示,我都是选择允许的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我下载了个EB500的自学,好像03年的软件,还没过时吧。另外问一下学通用的好还是学西门子的好啊?

网友D:
触摸屏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些套路。

不像PLC那样。

网友C:
维纶网站上EB500的软件有2.74的,算是新的了,可以去下载的
学PLC,如果是小型的还是欧姆龙、三菱、西门子等用的多些

网友B:
哦,谢谢fumz78,西门子WINCC FLEXIBLE ,EB500,EB8000,还有组态王都各自用在什么情况下?哪个适用的范围比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