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公司的空压机一台不够用,现在再加一台用PID控制压力小时自动加载,压大时自动减速,请高手说下。我公司用的康沃变频内置PID来控制。

网友A:
每一种PID都有一个大致的设置方向,不同的功能和产品都不同,咨询下厂家把

网友B:
你是采用的是变频器吗!如果是的话直接用PID仪表输出4-20MA信号去控制变频器就行了!

楼主:
是用变频内置的PID但上面有比例、积分、微分、和比例积分微分四种设置不知道设哪个好

网友C:
对积分,比例它们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