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中可能传输模拟信号?

楼主(2009-04-16):
我现在在做图象传感器,图象采集后的模拟信号可能直接无线传输出去:
1、我采集到的是模拟信号,后面需要用的是模拟信号,中间传输距离小于10cm,传输距离特短,
2、传输的电路越简单越好,我需要严格控制芯片面积。
请问:
1、可能直接传输模拟信号(信号为0到3.3V)。
2、若可以传输模拟信号,红外蓝牙和GPS等哪种电路最简单,功耗小。
忘各位大虾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无线发射需要通过高频发射电路,简单一个芯片估计做不了,目前红外蓝牙和GPS的传输好象也没有传输模拟信号的先例。
从模拟信号到模拟信号,如果不用专用设备的话,自己做电路还要限在极小的地方,有点难度,可以尝试。

网友B:
图象传感器需要作图象处理吗,  如是,图象传输过程中不能有失真现象
一定要无线传输吗,  我作过有线传输的,5,  10米都好用
没作过无线的, 感觉蓝牙好,  手机现在都用蓝牙 不用红外线了, GPRS传输速度慢

网友C(2011-09-05):
这么短的距离,直接用一根线拉过去。玩什么高科技啊!
主要业务:帮助企业进行自动化控制系统定制化开发、设计;为企业提供自动化控制系统过程
优化,生产信息处理的解决方案;为企业进行自动化控制设备设计、集成、制造。
主要产品:
1)远程控制器、工控通讯/采集卡、 分布式I/O模块、运动控制、工业计算机外设产品, (品牌
包含:台湾泓格、美国NI仪器、德国Spectrum、瑞典Spdevices、美国Indusoft组态、台湾
Moxa、美国MCC、优倍电气)
2)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气控制柜)、非标数据采集类产品研发、温湿度综合试验箱、虚
拟仪器技术软件开发、测试测量成套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