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我想使画面中的按钮或其他部件通过某一条件的变化来改变它在画面中的位置,能实现吗?请问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A:
可以用D脚本配合L-tag来做。

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网友B:
呵呵;
搞不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好像只有状态不一样时颜色会变化,至于位置变化,还真是没有碰到过,希望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D:
切换画面

网友E:
各位大哥 我想问下 PRO-FACE 软件 在编辑中怎样把我想画的图形 搞成像 一个开关按扭的功能啊?多谢

网友F:
可以的,对坐标进行定义
但确实不明白你这么做的用意

楼主:
我为什么这样做,没有理由,更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因为西门子的可以。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