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HP电机接线的问题之二

楼主(2009-04-17):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
星角启动电路要反转,为什么不能直接调换L1L2?
直接换:电机发烫,没劲,转数?好像没低
图3施耐德资料

网友A:
没看懂(1)图的意思
好像没关系啊,是不是倒转换线以后才这样?

楼主:
( ⊙ o ⊙ )是的,按左侧图接线电机正转,电工直接将L1,L2换了个个,结果电机发烫,热继跳,换回来电机不烫手,热继设到8都不跳,但电机是反的。
查施耐德资料后,在电机端子处将U1,V1;U2,V2换个个,电机转向(逆时针)符合要求,热继不跳(8),电机不烫手。
是不是星角启动只能在电机端换相?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换的,是其他方面原因。

网友C:
改变电机方向,KM2、KM3上的L1、L2应同时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