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09-04-17):
程序下载不了,,,PROFACE是GP2501-LG41-24V
传到一半自动关掉了

网友A:
你传的程序容量有多少MB ?

楼主:
1.78M

楼主:
不是程序大小的问题,,,我另一个屏下载好了可以用,还有3个屏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先把内存初始化后再下载试试;

楼主:
试过好多次了,,,没解决

网友A:
换另外的程序试一下;
如果清除内存后同样的程序有的可以写入,有的不能写入,不是使用的方法不对,就怀疑你的屏有问题了;

网友B:
新建一个工程,先确认下载电缆及屏的问题。
另外你可以尝试把你的工程文件REBUILD一下。

网友A:
GP2501画面存储空间有2MB;所以清空后不应当写入提示内存不够;
换个小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第二次传的时候就可以了,我问proface总部,她们说没见过这个画面,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郁闷

网友D(2009-05-26):
我也曾经遇到几次,一般是GP的COM口设置不对。也有是程式设有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