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

楼主(2009-04-17):
用CP1H-XA来控制台达变频器,用Modbus-RTU简易主站功能,请问要送的频率、正转、反转的指令存在D32300-D32349的什么地方,数据怎么识别到变频器的正确地址,也就是变频器的频率地址正反转命令地址要不要在PLC上给出,官网资料说的比较笼统,希望有过经验的达人能指明, 谢谢

网友A:
^_^你有什么问题,说的清楚些,D32300-D32349是串口2对应的数据区;你仔细看看操作手册6-1-3,简易主站功能;变频器的地址就是从机地址;频率的那个是指的寄存器地址,这个问题你就需要好好看看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了^_^

楼主:
D32200   位  07~00  从站地址 (00 Hex ~ F7 Hex)
                 15~08  系统保留(请设为00Hex)
D32201   位 07~00  FUNCTION代码
           15~08 系统保留(请设为00Hex)
D32202   位 15~00  通信数据字节数 (0000 Hex ~ 005E Hex)
D32203~D32249  15~00   通信数据 (最大94 字节)
如上是手册上的,台达变频器启动停止地址是2000H,频率指令地址是2001H,这些地址是执行通讯控制的关键,怎么跟PLC的数据区D32200系列对应起来,还请楼上的高人解答

网友A:
D32200   位  07~00  从站地址 (00 Hex ~ F7 Hex)
这个就是你的从机地址,就是指的变频器的号,1号、2号或3号等

D32201   位 07~00  FUNCTION代码
这个是说你是写入数据还是读出数据的

D32202   位 15~00  通信数据字节数 (0000 Hex ~ 005E Hex)
这个是你需要写入或读出的字节数

D32203~D32249  15~00   通信数据 (最大94 字节

这个就是具体内容了^_^对应的你的寄存器地址

^_^你这个是用的台达的变频器,所以你最好是好好看看台达的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你如果用的是我们公司变频器我可以给你做个样例^_^但是你不是,所以我就省事了^_^

楼主:
谢谢楼上的精彩点评,回头去试下看了,要是有空的话我想看下大哥的样例,zhouyangj@163.com不甚感激

楼主:
不好意思 打错了  邮箱是zhoukangj@163.com  Thanks ~-~

网友A:
^_^不好意思,俺的变频器支持MODBUS但和台达的有些区别,就不发给你看了^_^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请问A640.00支不支持上升延触发,也就是给个上升延能不能把通讯数据发完为止?

网友B:
A640.0要置位才能发送,但随即应用中间变量将其复位,确认不是上升沿触发

楼主:
能不能说的稍微详细点,9楼的意思是A640.00置位一秒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复位,下次iyao发送的时候再置位-复位,如此循环?

网友B:
你看一下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了,下班了回去研究下

网友C(2014-08-03):
发的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