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星角启动

楼主(2009-04-17):
各位好,请教一个星角启动的问题啊!
在网上看了不少关于星角启动的原理图,发现不少图纸的主回路都是在角型运行后,U1-V2,V1-W2,W1-U2。这好像跟标准接线不一样啊!
是否因为这样的接法等同于将标准接线对调两次,所以和标准接线的效果一样吗?

网友A:
我也有疑惑,正在整理遇到到的问题,已提出2个问题。
你指的星角后运行是顺时针转。逆时针就变成U1-W2,V1-U2,W1-V2(可能还有其他组合)
换相只能在电机处换4根线,不能在L1,L2出换,不知为什么,请电机专家解答。

网友B:
1、老接法转角时电压比星接电压相位超前30°
2、新接法转角时电压比星接电压相位滞后30°
3、由于是异步电机,电机断开星接后,定子的发电电压相位肯定滞后原电源电压。
4、加上负载的作用下,转子越来越慢,定子发电电压的相位进一步滞后。
5、如果此时老式角型接法的电源加到定子上,超前30°的电源电压与滞后的发电电压叠加,相位差加大,冲击电流将比较大。
6、如果此时新式角型接法的电源加到定子上,滞后30°的电源电压与滞后的发电电压叠加,相位差减少,冲击电流将比较少。
个人见解,没做过试验,不知对否?

网友C:
三楼这位大哥分析得很到位呀!学习了呵呵

网友D:
星三角启动又叫降压启动,多用于20KW以上电机的空载启动。星形运行实际上就是把三角形的尾巴连在一起。因为三相电流相加等于0。这时线圈承受的电压为实际上比正常电压低根号3。380V的额定电压,在星形运行时的电压为220V,电流也就同比下降。
星形运行,也并不是改变相序,而是改变线圈绕组的接法,电机的六根线,也就是三个独立绕组线圈的引出线,有的电机只有三根线,这只是把其中的三个头接电机里面了。
星三角启动电路图,据我所知,最少有五种接法。但都以达到最终目的为准。我做的星三角启动方式为:先吸合星形接触器,再吸合主接触器,再延时断开星形,然后接能三角形。对于我的这种接法有优点,(1)星形接触器可以选用小型号的。(2)星形接触器的寿命很高,因为在吸合的时候没有火花产生,不容易烧触头,虽然火花是放开的时候最大,但最少减少一个吸合时产生火花机会。
U1-V2,V1-W2,W1-U2。对于这种接法,可以换一下,但是1是指一个方向,比如1是头,那2就是尾。一般头尾最好不要搞乱了。
如果要正反转,这就只能控制主回路,也不是控制星三角。

网友E:
分析的都很到位 很实用 顶

网友F:
星三角启动又叫降压启动,多用于20KW以上电机的空载启动。星形运行实际上就是把三角形的尾巴连在一起。因为三相电流相加等于0。这时线圈承受的电压为实际上比正常电压低根号3。380V的额定电压,在星形运行时的电压为220V,电流也就同比下降。
星形运行,也并不是改变相序,而是改变线圈绕组的接法,电机的六根线,也就是三个独立绕组线圈的引出线,有的电机只有三根线,这只是把其中的三个头接电机里面了

网友G:
多用于37KW以上电机,呵呵,其实没有就是降压后达到降低电流的作用,

网友H:
三楼的说法以前没有注意到过,感觉是个重点,应该注意一下

网友B:
新接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转换时的冲击电流,据说日本已打算把新出厂的星角启动改为新接法。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