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我的毕业设计是关于DCS在氯乙烯精馏低沸塔过料控制中的应用,老师说要有具体设备的型号选择以及硬件连接图,我查资料看就找不到关于这方面的,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A:
用和利时的吧
我现在也是大四,现在在杭州的一家公司实习~是做化工试验教学系统的~我目前正跟着做一个 精馏的项目~但是是酒精~我想原理都差不多吧~这个项目用的就是和利时的~我手上有硬件和软件资料,但是是书本~传不上去的~~你可以问问老师啊,如何选择~我也是刚刚接触DCS  ,经验太少了~一点点来吧~

网友B(2009-06-03):
很好选的,你把控制要求及点数我都可以帮你选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