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最近换了个安川伺服的案子,精度17BIT,用松下的10000精度A4系列。要求15000脉冲走一圈
工厂测试下来18.01MM。18.01MM,18.02MM.18.01MM这是安川的
松下的变换齿轮比设为15000走一圈发达1.5备。
测试下来精度为18.08,17.52.18.09.18.07.19.03
误差达不到要求,调节惯量比,和PID多达不到要求。
有那位高手可以有办法,,,,

网友A: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把第圈的脉冲数再加多一些

网友B:
你的是圆盘吗?如果是圆盘的话,很难达到很高要求。如果是丝杆的话,不应该这么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