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因为本人刚刚学习PLC技术,所以想请论坛的各位达人,帮忙能不能指导我一下,这柴油机转速的程序用的什么指令,然后怎么编啊?只需要在文本显示器上显示,不需要执行其他输出的~!谢谢~~!用三菱FX2N的~!

网友A:
论坛上有好多,你自己找几个看看!都是别人发上来的。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网上也能搜索到。

网友C:
关键是程序对应的设备及要实现的功能;
单要个程序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程序对应的设备及要实现的功能;
单要个程序有什么用?

对喔~~~!

网友C:
呵呵;所以你单要个程序没有任何意义;
还是找FX手册,按上面的先从基础学起吧;

网友D:
还是要了解一些指令功能,再根据工艺要求来整合.

网友E:
本人有FX系列的软件
zhuwencai@2008.sina.com
联系

网友F:
看手册吧,上面有对应解说的程序的,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也可以在网站上下那个三菱的模拟学习的软件,可以有针对性的学习

网友G:
请问PLC编程软件(winGPC4.0)怎么样才能下载使用?
    如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知,小生真的不堪感激

楼主:
哎.......学是学过,书也看了,就没实际应用过,所以没有针对性的看书,我蛮吃力的诶~~!

网友H:
要用传感器的吧,通过模拟量的输入

网友I:
编码器  1000线   FX2N 使用高速计数器  C235
编程思路如: 测试柴油发动机转速. 在发动机高速运转过程中,利用编码器反馈得到的脉冲数在FX2NPLC内部进行运算,得到每分钟为多少脉冲,取平均值. 然后把脉冲换算成柴油机实际转的圈数. 在文本显示上,你稍微用点心, 测试转速一般都是以每分钟多少转来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码器  1000线   FX2N 使用高速计数器  C235
编程思路如: 测试柴油发动机转速. 在发动机高速运转过程中,利用编码器反馈得到的脉冲数在FX2NPLC内部进行运算,得到每分钟为多少脉冲,取平均值. 然后把脉冲换算成柴油机实际转的圈数. 在文本显示上,你稍微用点心, 测试转速一般都是以每分钟多少转来显示的....

我们目前用的转速传感器,是装在柴油机转轴上的一个光盘,下面用个类似接近开发的东西,据说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但是测的是脉冲信号,是不是这种说法?

网友J:
差下传感器的说明书,按你的说法可能是差动信号的脉冲
这样的测速可以用高速计数器功能
另外三菱FX也有个指令SPD,以可以用这个
要注意FX接受的高速计数信号是集电极的

网友F:
用编码器后,如果只是显示转速,也可以不用PLC的,用一个能接编码器的智能显示仪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