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如何接线?

楼主(2009-04-17):
买台空调,不带插销。需要自己配空开,电源是单相的,即一火、一零、一地。空开是符合三相四线的,即三火、一零。请问,要把空开接入空调电源,火线和零线有位置,地线如何接?请那位朋友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地线不经过空开直接接地。

网友B:
楼上正解
把空开换成单相漏电的吧

网友C:
火线接前面三个任意一个端子上,零线接在第四个端子(从左往右),地线接外壳

网友D:
要换一个2P或是1N+1P的带漏保的空开保险一些,地线不经过空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