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17):
我们单位有一台液压升降车,工人们用它来检修一些设备,当检修结束后,把升降车降下来,没过几分钟,整个液压系统就瘫痪了,六根液压活塞杆弯曲变形,液压缸支架断裂,当时没有人在旁边,就听见声音,这是为什么啊 ?是操作不当还是什么?请哪位高手给指导一下,检查了电气方面接触器吸合,保险完好。很急啊!!!

网友A:
压力过大, 超限度, 安全没有断开??  安全不起作用??
从你的 --六根液压活塞杆弯曲变形,液压缸支架断裂- - 这已经超出安全范围了

楼主:
由电机控制。电气上会有什么问题吗?从哪里开始查啊?

网友A:
我想 系统有一个检测油压的装置, 超压了要电机停止;  检查一下有没该装置, 检测性能是否良好; 没有一回路来控制电机??

网友B:
升降车下降是不需要电的啊,只要把泄油阀打开就可以了啊
你说的情况比较奇怪,应该是过载了,是不是使用时间长了

网友C:
压力检测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