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的衰减曲线法的 曲线含义

楼主(2009-04-17):
我就不明白 PID调节方法那个衰减曲线 代表的是什么 他代表的含义是PV(测量值)还是控制器的输出值MV X轴代表SV(设定值)

网友A:
压力反馈

楼主:
我要是恒压供水的话 一般压力升的很快 降得很慢啊 是不是就不用设定积分时间了??

网友B:
是压力的PV值,也就是过程值
最后的调节结果是PV非常接近SV值

网友C:
是压力反馈值。就是现场的实际压力。经PID调节由动态到达稳态,实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