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编的PLC程序,发来求助的;

楼主(2009-04-17):
这是一个PLC初学者发来的,PLC为FX1S;
程序在电脑上正常,下载到PLC内报警;
原因先不说;

网友A:
发上来让大家联系作改错题 ??
图片的字太小, 费眼睛

网友B:
楼主发上来看看,这看的不清楚.

楼主:
呵呵;点图片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楼主,问题应该是出现在计数器上。FX1S上最的计数器为C0~C31,且为16位。就是高级点的FX2N上也没有C235这个计数器。请参阅技术手册

网友D:
呵呵,C235有的,是高速计数器
FX1S的我没用过,不过我想应该是16位与32位指令的原因,高速计数器是32位的,指令应该用DHCS

网友E:
我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嘿嘿。请楼主解释下,我也学点

网友F:
没有设置高速计数是升还是降

网友G:
我也认为是高速计数器的指令,应该是32位指令加 D

网友H:
我刚刚学习,还没有看懂。

楼主:
呵呵;就个程序表面上看没有问题;
但C235是32位的,所以HSCS指令也要用对应的DHSCS指令;
图中的程序输入到FX1S内输入时PLC上的ERR灯就亮了,当然也不可能运行了;
改成DHSCS后就正常了;

网友I:
我的软件根本打不出HSCS,除非是DHSCS

楼主:
呵呵;HSCS当然可以;不然我的图片上怎么来?
而且在软件里程序检测时还不会出错;

网友E:
没有想到那个D,还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J:
楼主这么快就公布答案了!我正在找资料呢!
以后多搞一点像这样的活动就好了,出个问答题或是找错题在规定的时间内谁回答正确都有分加就好了呵呵!

楼主:
呵呵;大家碰到的问题解决后也可以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