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PID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纯比例    积分时间是无限大 还是0啊?    微分设定到0吧

比例系数最大是多大   积分时间最大是多少  谢谢了    初学者  呵呵

网友A:
PID问题
积分时间越大PID动作响应速度越慢,积分太小会引起振荡

网友B:
不选择PID控制方式时,就是纯比例控制了

网友C:
纯比例时,积分时间为零,即没有积分。
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为多少范围以产品为准。比例大系统刚性强,小现软性。所以应系统
适度调节;积分太大,超调也就大。

网友D:
P为REAL,       I和D为TIME格式。只要不溢出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