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移植问题

楼主(2009-04-17):
我在家里电脑中弄好的项目,如果通过u盘移植到公司的电脑上?

直接复制到u盘不行,通过项目移植器另存到u盘也是不行!!!

网友A:
要用项目复制器,不是用移植器

楼主:
我就是用复制器,上面写错了。用duplicator复制到u盘,到公司电脑还是不行,提示说“在使用项目移植器之前,项目无法打开”!

网友B:
两台电脑装的WINCC不是一个版本的,所以不能打开

网友C:
我现在也比较苦恼这个问题! 做好的程序不知道怎么 放到客户的工控机上。总不能在工控上也装一个WINCC吧!
 听工程师同事说应该先生成EXE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比较苦恼这个问题! 做好的程序不知道怎么 放到客户的工控机上。总不能在工控上也装一个WINCC吧!
  听工程师同事说应该先生成EXE文件。

不装Wincc,你拿什么来运行你的项目?

连Wincc的运行机制都没有整明白,还咋弄?

网友E:
你们家的版本低,单位的版本高,你无法打开。

网友E:
经典的说法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比较苦恼这个问题! 做好的程序不知道怎么 放到客户的工控机上。总不能在工控上也装一个WINCC吧!
  听工程师同事说应该先生成EXE文件。
你觉得如果电脑不装操作系统它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