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LC师傅

楼主(2009-04-17):
请教各位师傅我最近买了根S7 USB-MPI PLC编程电缆!可连接时速度很慢很慢!我又用通讯卡CP5611连速度很快!这根电缆是我花300买的国产的!如果我买根好点的进口的USB-MPI编程电缆速度能快些吗??电脑是台式机  配置挺好的!!   谢谢

网友A:
我用过 USB-MPI , 速度不是很慢.  国产也可以, 不要买价格太低的

网友B:
你是用来跟上位机做监控吧,这样的话,换一根也不会比CP5611快的,通讯速率差好多

网友C:
谢谢!!我的这跟是不是不好啊!!速度太慢!换根好点的速度是不是应该快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的这跟是不是不好啊!!速度太慢!换根好点的速度是不是应该快点啊!!

即使你买根西门子原装的线缆你也不可能与CP5611通讯卡相抗衡~就像本本与台式机相比一样,即使本本最好,也无法与台式机的性能相抗衡。

要与CP5611抗衡,你应该使用CP5512通讯卡。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呵呵;不过300元仿制的与原装的在通讯速率上肯定有区别的;

网友G:
不过300元仿制的与原装的在通讯速率上肯定有区别的;还没有烧MPI接口就不错啦!
我们用的原装线$2800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用的是USB-MPI的吗?  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