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我用万用表测电阻,在电阻档测量值跟二极管通断档测量值不一样啊!想问问电阻档与二极管通断档有何区别?

网友A:
你的是数显的万用表吧,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是数字的,怎么个不同的计算法啊

网友B:
电阻档测量值是欧姆
二极管通断档测量是负载导通电压

网友C:
电阻档不同的档位测量二极管的阻值也不一样

楼主:
还有谁来说说啊

网友D:
电阻档测量值是欧姆
二极管通断档测量是负载导通电压

就是这样的,二极管没有测电阻的, 只有测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