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还有这后面加Z
还有下面这一条指令如果R1的值为1的话,是不是L501会导通,这是我在程序里面看到的,可是我不知道后面的K4为何意,并且这条指令是8<->256位解码(S)指定软元件的低n位解码,结果存到(D)指定软元件之后2n位。

网友A:
看这些网络图,像是三菱PLC的。
在FX里,有V和Z变址寄存器。看你这程序里既有Z4,又有Z,应该是FX2N或是FX2NC的PLC程序。在这里Z等同于Z0。
举个例子:若Z4=3,Y0Z4指向的就是Y3;若Z4=8,Y0Z4指向Y10(注意Y地址为八进制).

但看到你第三个图,我又不明白了,我不知道F和R、L是什么。DECO指令中的K4是指取R100的低4位。建议你查个三菱的编程手册

网友B:
这个是变址的意思,就是地址变化,但指令是用同一条,比较方便

网友C:
是三菱的,楼上的变址是对的

F和R、L等这些软元件,在三菱的Q系列PLC中有的

楼主:
确实是三菱的程序,这个是A2USH-1S.
那个X4F是输入点的十六位地址。
我就是不明白DECO的个指令的具体意思,看手册上面感觉有点不懂。不明白解码是起什么作用。只是在监视的时候,看到R100=1时,X4F导通时,L501就会导通。但是内部怎么转换的有点搞不明白。
还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D:
我来说说,上面的V,Z都是三菱系列中的变址寄存器.具体的用法和算法楼上的以有说明.这里不在说明,只对下面的F,R,L,DECO指令进行说明.在三菱Q系列中,输入输出地址是16进制的,X0~XF,X1~X1F,Y0~YF,Y1~YF,以后类推,输入输出具体大小和插槽中的输入输出模块有关,R为存储卡的地址,L为PLC内部地址,和M的用法是一样的.DECO为解码指令,具体算法为,例:DECO R100 L500 K4,具体含义为,R100中R100.0~R100.3共4个Bit(K4),L500~L515(2的K4次方).运行结果为根据R100.0~R100.3所表示的数值将L500~L515中响应的置ON.如果R100中为K1即为L501,K2为L502,K15为L515,R100中的值为K0时,不做处理,大于K15时为L515,因为K4只支持到16位,即K4为解码长度!

网友E:
对楼上的R100还是不太清楚,尤其是R100.0~R100.3,就更不清楚了
但是意思大概和FX2N中的运用一样。。。
DECO X0 M10 K4  如果把X0换成R100 M10换成L500
就是R存储卡的地址这个概念很飘渺..最大可取多少呢?是R100.32?
为什么不是 R100 R101 R102 R103.................
R100 属于位软元件 还是字软元件呢?     似乎 位   N=1~8  如果是  字  N=1~4

网友C:
R100是文件寄存器,是字元件,所以它包括16位二进制组成

楼主:
上面的R100.0~R10.3是?是不是16bit呢?是怎么存放的呢?指令的意思是不是是先将K0转换为0000,存R100.0~R100.3,再存到L500~L515里面。
再问一条指令 [MOV K0 K4L500] 数据是怎么存放的,是不是将K0传送到L500~L516,对吗?

网友E:
看到8楼的解释和9楼一个bit
我似乎开始明白了 谢谢
R100  是16位的  b15 b14.......b0
如果是K4就表示 b0开始的b0~b3这时候的L是  L500~L515
如果是K3就表示  b0开始的b0~b2 这时候的L是 L500~L507
和  寄存器 D 一样一样的嘛  书上说字软元件  N=1~4
这个R100  N的最大去值也是4吧?

楼主:
N的最大值为1~8
可是有一点我搞不懂,当我把指令这样写[DECO X10 M10 K4]时候,我的X10,没有导通,可是M10却导通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把X10换成D0,把K0传送到D0里,但是这个时候M10还是导通。当D0等于16时,M10也导通。再次看手册,发现这条指令的意是前的是按照2进制算出来的值再控制后面的M10。如:
X10  X11 X12 X13 都为未导通时,是0000 ,那么M10 就会导通
X10  X11 X12 X13 都导通时,是1111,为7,那么M17就会导通。
这条指令为8<->256位解码
就是前面的X10的8位的2次方对应后面M10~M265。所以这条指令为8<->256位解码
使用这条的指令就可以大大减少输入点的使用。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这个指令是8位到256位的解码指令,N最大位8,文件积存器的低8位!解码后L为L500~L755,共256个!

网友D:
针对10楼的说一下,三菱系列中低一位是从0算起!BIT0~BIT15,所以当X10  OFF或D0为K0时,为第一位M10

网友F(2009-05-17):
唉,看好指令书,然后去仿真一下,就明白了。不就是个256位的编码,解码指令吗

网友G:
冒似有点看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