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本人刚学plc,老师就叫我做一个系统(基于PLC的气箱式脉冲袋除尘器控制系统)
对于刚学的我,太难了,不知道哪位前辈可以提点,帮忙一下。梯形图程序怎么编??
我对它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工作原理:该系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运行的方式。
第一种:手动运行方式,当plc检修或系统其他环节出现故障时,可以将控制系统随时切换为手动运行方式,通过手动转换开关,按钮和继电器等对除尘器进行控制。手动运行时,阀组的选择,将手动/自动转换开关sa扳到手动位置,通过阀组选通转换开关sa6选择进行要清灰的阀组。然后通过分室手动选通转换开关sa1到sa5选择分室1到分室9的提升阀。通过脉冲阀组手动选通点动按钮sb1选择分室1到分室9的脉冲阀。
第二种:自动运行方式,将手动/自动转换开光sa扳到自动位置,则plc控制系统根据预先编好的控制程序,自动控制相关设备的运行。当控制系统给出自动运行的信号后,过载保护开光fr1用来自动检测系统的负载情况。如果发生过载情况,则禁止系统运行,并发出报警信号。如果没有发生报警信号,则系统延时5s后进入自动运行状态,分室1的提升阀1关闭。
分室1的提升阀1关闭2s后,分室1的脉冲阀1动作,0.15s后分室1的脉冲阀停止动作,此后,灰尘在分室1中开始进行沉降直到分室1的提升阀1打开为止。
分室1的提升阀1关闭8s后,重新打开,分室1的动作结束,则清灰在分室1中的沉降时间为6s。
分室1的动作结束后,延时5s,分室2动作。
分室2的提升阀2关闭,2s后,分室2的脉冲阀2动作。0.15s后,分室2的脉冲阀2停止动作。8s后,分室2的提升阀打开,以此类推,直至分室9清灰结束,完成一个循环,下一个循环又从分室1开始清灰。如此循环执行清灰过程。
我想知道它的顺序功能图是怎么样的,我就能编程了。要是有好心人懂得画顺序功能图的,告诉我一下。在此感谢您。
我的邮箱是554719683@qq.com,期待你的教导。

网友A:
从你给出的系统,明确阀是你的控制目标,对于一个系统,控制点的配置,控制条件的选择和配置。
那么第一条,就是电气上要有手动开/关阀的功能,有手/自动选择功能,这是要作电气图来表示,并配置好控制的IO点表
第二条,是自动控制方式下的控制逻辑流程,这逻辑基本清楚,这也是你程序要编制的内容,至于如何编制你应该清楚才是。

网友B:
有顺序功能图程序就 已经 写好了

网友C:
有电气图了吗 , 一般的脉冲袋除尘器控制输出点要比较多(不是同时工作),  且不愿意在硬件多投入; 因此输出点常用 矩阵输出,  但你主要做理论, 可以不考虑这些.

网友D:
这种除尘器我做过,也有用脉冲控制仪控制 的。

网友E:
用SCR那指令很方便,按照顺序一步一步编

网友F(2009-06-03):
加我好了,我带你进PLC的行列。
QQ:723373687

网友G:
我做过这种脉冲控制仪,是十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