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那位能帮忙指点下如何读取WINCC中的历史数据,或实时数据?

网友A:
趋势以及表格不是都可以读取?VBS也可以读取,但是要读的相当漂亮取决于你对VBS的功力。

如果你VBS功力尚浅,那么说了也白说,如果功力尚可,结合MSDN与西门子深入浅出提供的案例也足以让你自己完成这个功能。

自然,如果你家Boss很有钱的话,且你又能说服你家Boss的话,你可以购买西门子的相关软件来直接使用。

网友B:
用别的方法都很麻烦,而且挺难弄的,我试过好几次,也没弄成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还用WINCC的软件显示,一页一页的翻好了

楼主:
其实我是说,如何取出WinCC中的数据来做研究用的,有用OPC的,可是怎末读取呢?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啊?只要吧数据取出来就行。

网友C:
数据都在SQL数据库中,用脚本很容易就读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