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7):
 一台机器从设计开始,我想了一下,这种机应该是女性操作的机会多一些。于是按女性的身高来设计机器的机架高矮,让操作工位符合人体工学。机器速度的快慢要求,太快,人容易疲劳;太慢,老板不高兴。于是乎尽量做到自动化,一个人开一台机,比一个人开五台机还要辛苦。
  机器的方案出来了,开始做零件的设计,零件尽量做到易于加工,最好不要太异形,在设计零件时,尽可能的设计直观好加工的形状。加工简单,成本也就低廉。在设计时,并不是你能设计出怪形状的零件就显示了你的能力,在我认为,异形零件是不可取的。
  现代机械设计很少用到机构,一般都是直线运动或固定的圆周运动。比如自动车床,这是很普通的机床,但是我要设计这种机床,可能你杀了我,我也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我可以用数控来做,这就是说要充分的利用现代自动化控制元件来代替传统的复杂机构。这样就减少设计成本,并且易于调整。
 在设计机械的同时,还要考虑这样的机械动作是不是合理,控制能不能做到。别设计成一台永远无法完成编程设计的“超牛”机器。当你是自己设计机器并自己编程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当没有能力自己做到的时候,也要考虑请高手外协。并不要放不下架子,强中更有强中手。
  机器完工后就要设计电路了,所有的机器都要易于操作,一台机,开关越多,调整的地方越多,越说明你还差那么一点点。尽量做到一上手就能操作,顺手、方便、操作人性化,这就是编程设计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并不是你会pid,会上位控制就可以了,我的理解,境界就是人性化,使用起来简单易学就行了。
   一般电路编程里面,要考虑安全第一,有些动作要求互锁,特别是装有刀具类的机器更加小心为上。
   机器都有原点、手动、自动、紧急停止。我的机器这是四个最基本的操作。在有些没有危险的机器,我常常也是偷工减料。比如我把原点、启动、停止三位一体做在一个开关上。当不在点时,这个开关按下回原点,当在原点位时,按下这个开关就是自动启动按钮,当机器在工作过程中,按下这个开关,机器停止。一个开关三个状态。不同的时段,做不同的功。对于plc编程的电路来说,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有几个好处,操作简单,故障点少,省钱---最起码少了二个开关,这是钱啊!
   程序的调试,所有的高手,我想在安装都机器都是要调的。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搞定。要在调试中发现不足,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控制。怎么样才是更方便的操作状态。这个是要一个过程的,当然能一次性写好程序那是更好了,那你是绝顶高手。
  售后,客户可能还不满意,你要有思想准备,随时去给他改动作。做到完全让客户满意后,你的钱才能完全收回来。
   记着,最要紧的是把钱收回来。要想很容易收回来,你是要费不少心思的。

网友A:
^_^说的很有道理,最近就有一个客户说我们做的设备太复杂,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B:
人体工程学都用上了,为了便于操作设计
这样的问题还没想过,在设计时只是想到能可靠的完成工作就行了
还真没想到过操作人的疲劳情况

网友C:
一个按钮三个功能的作法不错,我也正有台设备,没有地方装开关,借鉴一下了,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B:
一个按钮三个功能?
那得给操作者说明白了

楼主:
开关功能不用给别人说多少,只管按就行了,因为每个状态不一样,对应的功能也不一样。这只能针对没有危险的机器了。

网友B:
原来你在论坛上呢?
你的意思就是在处在不同的状态,按下去就会有相应的功能吧!

网友D:
"细节决定成败"我常跟同事们谈起:做什么事都要用心,用样的材料,同样的工艺!为什么别人还会做得比我好……!木螺钉的故事很多人就知道,外国人是拧进去了,而中国人就是敲进去的!效果当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