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

楼主(2009-04-18):
请问各位我用FX1NPLC与FX1N-485BD功能扩展板可不可以用程序现实变频器的无级调速。

网友A:
可以的
频率通过通讯写入到变频器,在变频器的频率范围内可以写入任意的数值
这样的工程最好再加个触摸屏,通过触摸屏设定数值

网友B:
可以;用RS485通讯通过RS指令;三菱网上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C:
^_^当然可以了,只要你发出的指令最小单位在0.01赫兹就可以。

网友D:
RS很麻烦呀,不知道能不能用三菱通讯专用指令EXTR?
是不是FX1N 就不可以用啊? 或是要加个ROM盒?

FX3U  3UC不加就可以了  FX2N加个盒也可以了  FX1N  FX0N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存储盒FX2N-ROM-E1只能加在FX2N/FX2NC上
FX1N/FX1S不行

网友E:
可以的,通过相应的地址中的数值,发送给变频器中的地址作为频率值,精度在0.01HZ